KDS550电池托板改造,点图放大

楼主(2013-06-13):
改造前提:
KDS550的
电池
并不需要塞到很里面,还没到马达就已经配重OK了,那么放肚子里重心会比较偏下,远离旋翼头,造成3D灵活度下降。450T也存在一样的问题,那么我就来改成450sport的样式。
改造配件:
KDS550底板,80大洋真贵,有条件自己用碳板做会便宜很多
KDS550机身连接件,40大洋,其实只用一个脚架连接件即可
改造前
改造后,铝柱装到上面来,防止电池碰到马达电池
电池板上面的突起搭在侧板上即可
电池板中间用脚架连接件固定
装上电池的效果
配重完全OK,带头罩也没有问题

楼主:
LOGO600应该也能弄成这样子

网友A(2013-09-15):
新买的kds550似乎有点不一样,那个电调板下面的铝柱和楼主图上的位置不一样,估计要改还得重新在侧板上开一个螺丝孔,好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