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 不能用5A充电

楼主(2013-06-13):
大家好 :1.我的电池肯定支持5A电流充电  但是每次我放到5A 显示error  每次都只能用3A才能冲进去  请问这是为什么?2.还有就是用并充板  同时充2个电池 是说对电池不好么?3.能同时充一个品牌不同c数的电池么?

网友A:
B6的最大充电功率只有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的最大充电功率只有50W

喔 能顺便回答一下 2 3 问题么

网友B:
并冲没什么不好,如果它们的剩余电量是差不多的。剩余电量差太多的,比如一个90%一个10%的,并冲时,10%的那个充电电流会过大。

对充电器而言,C数几乎是不考虑的,尤其是并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冲没什么不好,如果它们的剩余电量是差不多的。剩余电量差太多的,比如一个90%一个10%的,并冲时,10%的那 ...

谢谢 我每次都是剩余电量差不多的 就是3a有点儿慢

网友:
B6的充电速度太慢,特别是电池平衡性不好的时候,以为它是使用放电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目的
我就是受不了B6的蜗牛速度,换了BC168,价格也就300多,6路独立电路,8A电流,快得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C:
始终觉得大电流充电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始终觉得大电流充电不好

我一直5A充3s 没什么不好 电池也就刚有点温度

网友E:
问问,5000mah 30/25c 电池应该是能用 75A充吧。5*25 等于7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5000mah 30/25c 电池应该是能用 75A充吧。5*25 等于75啊

25C充电啊!神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5000mah 30/25c 电池应该是能用 75A充吧。5*25 等于75啊

30C/25C应该指的是放电,现在8C充电的也不多见啊!

网友:
你用5A冲电要叫可能是你的电源电流达不到5A,我有一个3A电源,用3A冲要报警,少于3A就行,换一个6A的,用5A冲就不报警,但最大是4。2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5000mah 30/25c 电池应该是能用 75A充吧。5*25 等于75啊

你这么充电,电池会爆炸的。不是开玩笑。

网友:
学习学习,很多看不懂得

网友(2013-07-15):
很多不懂得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E:
问问,5000mah 30/25c 电池应该是能用 75A充吧。5*25 等于75啊

这是什么逻辑?你那个25C是放点C数吧。最大30持续25放电倍率。

网友:
B6充3S能5A充,但是充6S就只有2.2A达不到5A,我就是因为B6不能5A充6S所以换A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5A充3s 没什么不好 电池也就刚有点温度

时间长些你就知道好不好

网友F:
6S充电是达不到5A的。
3S充电可以达到5A。如果出现报警,你要看看外部供电是否能提供12V10A以上的电流。
你3A充电的时候按DEC翻页,看看外部电源电压被拉低到多少,如果拉低到接近10V了,那就说明外部电源吃不消大电流。

网友G:
我正常用2.5A

网友H:
并冲版只能平衡每块电池的电压,不能平衡每节电芯的电压。你用用就知道了,反正我的是这样,我都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