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电机轴斜角

楼主(2013-06-13):
看S800的电机轴不是与水平面垂直的,而是向内侧偏的。觉得很有道理,可以增加姿态调整时的水平速度稳定性(见图)。但具体应该偏多少度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A:
正好昨天开了个帖子讨论了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413&extra=page%3D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昨天开了个帖子讨论了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413&ex ...

没见到有关的...在几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有关的...在几楼

在52楼。

网友:
可以参考固定翼的上反角和双上反角结构嘛,都是为了自稳。

网友:
客机和战斗机的区别,要是能变形就好了,改下倾角后做特技~~~

网友:
楼上两位其实说到了目前我正在考虑的一个方向。

网友:
S800設計是不錯 但再用心想想六個電機同時轉動產生拉力方向,完全想拉曲中心板,就等如四個人係不同方向捉住你手腳拉曲所以用此設計中心板,機管強度一定要夠,還有要做好減震,想想飞控斷想保持高度同水平,電機不斷要同對角電機比試拉力不斷產生拉曲力會轉變成中心板震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昨天开了个帖子讨论了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413&ex ...

看过推荐的帖子,综合各位专业的高论,本人以为:多旋翼上反角,对于高品质的硬件是利多于弊,但对于广大模友拼凑级的硬件则弊大于利,或者说风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