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遥控器3D飞行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13):
想试一试3D飞行,但不知道怎么在控上设置,求教

网友A:
天地飞遥控器那么多种你指的是哪一种?

网友B:
所谓3D其实就是多设置一套曲线而已。甚至你就用同一套设置都可以,只要有负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天地飞是哪个?一般6通遥控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普通,还有种是3D特技,你只要把3D特技中的油门曲线的最低点设置到最大油门,中点差不多60-80油门,最高点也是最大油门就可以了,螺距曲线不用变,这样就可以实现把油门拉到最高点时正飞,最低点时倒飞

网友D:
楼主注意设置完后,别忘了设一下油门锁定,这样一来地面也能开三d,同切换三d也安全一些。天七得三d开关在右上角,油门锁定在左边端头。
同时也感谢下当初热心帮助回答我的网友。

网友E:
我买的天7 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