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飞燕波之后的改造。

楼主(2013-06-13):
早就买了飞燕波,端午才有机会把飞燕波装到落满灰的99中去。。
然后摸索了段时间,发现了一个放电滑环的好地方,不会影响到炮塔的升降。
下面上图

在炮塔的底座上切出那么点大的一块,正好把电滑环较长的那一段放进去,之后固定在炮塔旋转的那个大齿上,应该是改动最小的做法了吧。
最后在上飞燕的大波,飞燕波大,色香味俱全,你值得拥有。

这乱七八糟的线就无视吧,新人小白,不会排。。

然后只有7.2V的 镍氢电池,完全喂不动飞燕波的,就没视频了。

网友:
顶顶,看到天地飞7的接收机了

网友A:
这个驱动波箱是用的行星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波箱是用的行星齿轮吗?

不晓得,应该是的吧,我买的飞燕的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晓得,应该是的吧,我买的飞燕的成品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价格应该不低吧。话说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B:
转向电机记得换下,要不转向慢了

网友C:
还要换转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换转向电机?

那是最早的几套,参数还没确定好,后来另外发了个转向的电机

网友:
飞燕这还是540电机?会出395电机的吗?

网友:
电机要固定好哦

网友:
我想知道你电滑环放那里有什么用?

网友:
TK能接这个波吗?要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电机记得换下,要不转向慢了

已换了,等回南京把原来的那个给你U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向电机记得换下,要不转向慢了

怎么购买?都有什么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