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106还是BC168纠结

楼主(2013-06-13):
iCharger 106还是BC168哪位
充电器
大神说说看,价格差一半,使用上,等,我主要是B6升级了,B6平衡太慢,想充的快点,还要带放电,快一点的放点,B60。5A慢死了。
电池
不多,一般用用,一般也不用大功率充,一般也就2C 左右,5C基本没用过,精度上,说说吧

网友A:
“电池不多,一般用用,一般也不用大功率充,一般也就2C 左右,5C基本没用过”
根据LZ的使用状态选择BC168合适。BC168是独立平衡充,精度有保证,不足之处就是靠平衡头充电,大电流不放心。

网友A:
关于iCharger106,价位比BC168高,精度有保证,电流大,充的电池类多,由于是串充故没有平衡头的大电流充电发热问题。目前106有些过气了,LZ心中这款的话,我到建议选206B或208B,电流大多了。BC168/A6大电流充电不是上选。

网友B:
306b吧 基本上一步到位了 我106b后悔了 充电电流小了

网友C:
两种我都有BC168用的频率最多

网友D:
bc168不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