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视频里,低空转速达到最大然后一下子冲到天上去的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2013-06-13):
老外视频里,低空转速达到最大然后一下子冲到天上去的是怎么设置的呢, 螺距和油门分开控制吗?

网友:
推大油门呗...

网友:
曲线调暴就可以

网友:
螺距油门曲线

网友:
我想应该先是拉高转速负螺距,然后突然推油门转速还很高,但是成为正螺距,升力突然增大

网友A:
我觉得是拨到3d开关,油门和螺距曲线突然巨变,然后就……

网友:
直接地面开3D。。。

网友:
我都是地面直接开3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拨到3d开关,油门和螺距曲线突然巨变,然后就……

君子所见略同

网友:
只要是3D曲线都可以做到吧,只是看要多爆了

网友:
直接地面开3D就可以了,零螺距启动到最大转速然后推正螺距到底。我常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