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刷328P导航板程序遇阻(已解决)

楼主(2013-06-13):
  新买MWC飞控,刷成2.2固件了,又购入GPS模块和I2C导航板。GPS程序已刷,但是导航板的程序始终刷不进去,想修改GPS频率。导航板也是328P芯片,但是板子上FTDI那没有标怎么接线?求助。
  上图:
   最左边那个针脚标的是GND,刷程序需要GND,VCC,TXD,RXD,DTR,其余4根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出来。

尝试用连GPS的四个针脚刷,没有成功,接电倒是可以,板子会亮。刷写失败。

根据楼下热心童鞋的帮助,已经顺利刷入导航板程序,这次TX和RX没有对换接。开始调试了。

网友A:
上面既然标了BLK就和你的ftdi上的BLK相对应连接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你第二张图是板子背面吗?上面写的GND是什么?

网友A:
相对应的接口

网友:
刷了改观也不大。5米半径内漂。

网友C:
很简单的。就是个arduino pro mini板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3859&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既然标了BLK就和你的ftdi上的BLK相对应连接就行了

试过了,不行,板子灯都不亮,我还特地检查了焊点的。FTDI6个针脚的顺序跟板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第二张图是板子背面吗?上面写的GND是什么?

嗯 是导航板的背面,最左边标的是GND,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应的接口

板子上最左边标注的是GND,难道该接DTR,没有想过,试试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就是个arduino pro mini板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3859&ex ...

多谢你的链接,下午搜索过帖子,没有找到,现在去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链接,下午搜索过帖子,没有找到,现在去看

看到你的帖子了,你的是两块飞控板,飞控板上刷写程序的针脚都标了的。我的导航板上没有标,所以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应的接口

请问这个针脚顺序是怎么得来的?是看板子上的走线吗?

网友C:
RE: MWC飞控-刷328P导航板程序遇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针脚顺序是怎么得来的?是看板子上的走线吗?

ftdi定义是标准的撒。找到第一脚其它脚就不用管了。第一脚是dtr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di定义是标准的撒。找到第一脚其它脚就不用管了。第一脚是dtr

噢,学习了,继续学习

网友:
我是直接接到GPS模块上改的,好像接到I2C导航版找不到GPS。
直接连GPS模块需要FTDI的RX对应GPS模块的TX,FTDI的TX接GPS的RX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针脚顺序是怎么得来的?是看板子上的走线吗?

既然有FTDI接口只要标BLK就行了,另一头就是GRN

BLK那头第一个就是GND,按图上用FTDI调试器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FTDI接口只要标BLK就行了,另一头就是GRN

BLK那头第一个就是GND,按图上用FTDI调试器连接就行了 ...

刷写成功,这次TX和RX没有对换。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写成功,这次TX和RX没有对换。多谢了。

导航板上标的就已经对换了,所以一对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航板上标的就已经对换了,所以一对一就行了

噢 ,这样。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