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F550一直晃动,初步认为是机架的问题,请指导

楼主(2013-06-13):
之前玩得是XA650,刚弄了台全新的F550套装玩玩。。。

每次换电池刚起飞正面看上去,明显往左边倾斜,而且还一致往左飘,但是飞行1-2分钟就悬停住了,都是用GPS模式飞,也预热过1分钟以上。。。

第二个是高空下降的时候,如果用40%油门让他下降,总会左右摆动很大的角度,,总有要翻下来的感觉,很没安全感。。。

第三个就是发现飞行的时候晃动比较大,,之前以为是云台问题,后来拆了所有设备直接挂狗,感觉也一样晃。。。

昨天特意怕了视频,请大家知道知道原因。。。感度是大疆推荐的F550感度。。

这个是飞行悬停视频

这个是航模摄影视频

飞机悬停的时候一直晃来晃去

网友A:
尼玛。。见过晃得 也么见过晃成这样的     你怎么晃成这样。。。。
查查桨。看桨安装平了么。电机安平了么 飞控安平了么。。。。怎么感觉有什么没安平啊

网友:
你的飞控 安在中心了么 。。飞控的指向对么。。天线呢。。

网友A:
感度试试
180 180 180 140
170 170
我是WKM 用这个正好。。。

网友B:
检查下电机和桨平衡

网友C:
这么晃楼主还敢飞这么高,胆可真够肥的,炸到人不敢想象

网友D:
我真羡慕你的飞场!

网友E:
感觉不是机架软就是参数高了。。。

网友F:
调下感度。。在检查naza放中间没。。摇摆的那么厉害 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见过晃得 也么见过晃成这样的     你怎么晃成这样。。。。
查查桨。看桨安装平了么。电机安平了么 ...

飞控是安装在中心板中心的位置,大疆的机架感觉没什么好调整的了,马达都是对孔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试试
180 180 180 140
170 170

我的感度是
160 160 140 130
160 1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和桨平衡

电机都是对孔安装,桨是新的大疆1038。。

也买了个磁浮平衡器,感觉不好用,怎么弄都很难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晃楼主还敢飞这么高,胆可真够肥的,炸到人不敢想象

全新刚买的,才飞几天试机呢。。不知道是干嘛那么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真羡慕你的飞场!

小地方,这样的场地很多,到处都是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机架软就是参数高了。。。

联系DJI技术了,说是感度高了,待会调整感度再出去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下感度。。在检查naza放中间没。。摇摆的那么厉害 危险

NAZA已经放在中间了。。。DJI技术说是感度高,已经按照他的调整,待会测试再回来报告

网友G:
挂不挂云台,重心位置都不一样,调参软件里要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挂不挂云台,重心位置都不一样,调参软件里要重设

我这个参数挂不挂云台都是一样晃呢

我挂云台的时候也用电池配重调整平衡了。。

网友:
GPS目测距离重心7-10厘米,XYZ轴位置自己量
感度先不要调,全都是100,指南针校正一下
然后姿态模式看稳不稳

网友:
都是原装配制 就先别动硬件。先动感度。。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