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二OSD沒有数据显示

楼主(2013-06-13):
图传线连接正常,软件已经开,就是OSD沒有数据显示?
不知那里问题?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712
看教程,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犯错误。

网友B:
输入输出接反了?认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712
看教程,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犯错误。

接驳前已看老師教程多次,唔知係咪行車记录器唔可以出OSD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接反了?认真检查

输入输出接反显示屏有象输出。

楼主:
OSD问题终于搅掂,是插针位上下反转。OSD同记录器字体重叠鸟

网友C:
除了那些单摄像头的,基本上界面都会重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些单摄像头的,基本上界面都会重叠的

谢!要换回单攝像头图传,记彔器要单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些单摄像头的,基本上界面都会重叠的

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