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控DEVO7E刷机后连续3次失控(原因基本找到、电调)

楼主(2013-06-13):
本月9日购入神控D7E 、刷机后对频RX601接收机、固定ID (不固定ID在关控后再开控会对不上频)、高频头短接了电阻 100uw可以5米远、RX601以前一直使用D8S遥控器飞、未发现失控现象。连续3天失控、失控状态都一样、都是油门没有了、我失控保护设置为油门最低。第一次侥幸没炸、第二次炸断脚架、主轴、横轴、电池板 第3次炸断脚架 主轴、横轴、电池板、请G大看看是什么状况、失控后除油门外别的通道都有反应、必须重起接受机才能获得油门控制、失控距离都不远、3-10米。

网友:
擦 有钱买这么好的jj  不上个好点的控啊

网友:
好难看的控啊

网友:
我刷机飞MCPX V1.0的时候老是飞着飞着没油门   V1.5就没事  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不碰为好

楼主:
这个固件很多功能很实用、想刷回去又舍不得、纠结中

网友:
我去,很遗憾我给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损失,我真是千古罪人,估计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我害的人了,哈哈

你的现象,和电调保护的现象似乎非常像。。。其他通道都有反应,重启接收机(就是拔插电池了对吧)才有反应,这些貌似都是电调保护的迹象

网友:
修好后建议拉距一下先,不要直接飞

网友:
电池萎了也是一样的表现,低压保护
G大说的现象是过热保护,都和电调有关

网友:
如果是失控的话,其他通道不应该有反应

网友:
換控吧˙˙不然繼續炸˙越炸越厲害˙高手啊

楼主:
这个电调和接收机以前一直对频D8S原厂固件飞、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还有个现象就是前天晚上对频801接收机、连续开机3小时、期间有最少5次抖舵、我油门放到刚好启动涵道连续运转状态、期间5次油门突然增大、马上又降下来的状况

网友:
作为目击者,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
有D8S不用你一定要用D7E,还是改来改去的~ 这是找屎~ 没砸到人就算你好运了~

网友:
有钱干嘛买这控?买了这控又干嘛去刷机?!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
我打算下个控入7E呢。多好的神控啊,换电调换T插。力挺G大的神控

网友:
国产天六 飘过

网友:
玩具控这点距离也不会失控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图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图的是什么

你说说我意图是啥、难道发个帖子说说实际情况就要有意图?我这架飞机在重庆合川区梦飞翔俱乐部很多人都知道的、以前一直用D8S飞 没有问题、很多人可以见证、这次换了控连续出了3次问题、有人亲眼见证没动力掉下来、

楼主:
声明下、这架飞机配置是亚托原装电调、450M电机、GV8000陀螺仪、113斜盘舵机 215锁尾舵机、这架飞机用D8S配601已经飞了上100起落了。这次连续3天出现同样的故障、有2次是悬停状态、一次3D状态无动力掉下来。

网友:
华XX的阴谋啊。。。故意出个固件垃圾的控,然后让你刷,出了问题还不用负责,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图的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7E的小巧。。。话说很多控故意做那么大,里面好多空间都是浪费的

网友:
大大的悲剧

网友B:
3~5米飞个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米飞个毛呀!

3-5米是100UW、是最小功率 可以调到150MW 那样就能1000米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说我意图是啥、难道发个帖子说说实际情况就要有意图?我这架飞机在重庆合川区梦飞翔俱乐部很多人都知 ...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知道敌敌畏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国产控?我记得我第一把遥控器天九,用了1年摇杆虚位就大的要命,中位飘移。后来用FF9 S,用了3年,那摇杆手感始终如新,后来换成8FG ,主要是因为有轴承。 我记得你之前都用EV12飞X7 。。。。老大,换吧。

网友:
哈哈  回送给你
遵义-三季人(85937695) 23:25:32
450还用7E?  不担心失控么
重庆 敌敌畏99(289251726) 23:26:10
为什么7E就要失控呢?
重庆 敌敌畏99(289251726) 23:27:28
2B+2B
重庆 敌敌畏99(289251726) 23:28:07
尼玛遥控器都不会设置
重庆 敌敌畏99(289251726) 23:28:10
玩啥模型啊
重庆 敌敌畏99(289251726) 23:28:41
少一个祸害

楼主:
楼上的、看看我3次失控、鸡鸡都在哦、你的鸡鸡哪里去了呢

网友:
还是别用神控飞450了,危险。
此控飞固定翼小JJ还行。

网友:
小控玩小鸡嘛

网友C:
麻烦楼主做以下排查:
1、失控的时候,观察一下控的监视器菜单,看看油门通道是否有反应
2、试着将遥控器的射频设置的通道数改为6通道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3、上电不飞行,观察数分钟,看看有没有油门失控
4、试着换一个接收机测试下

我用的华科尔接收一直是RX1002,飞过X5,走航线距离也有百米,别说失控了,跳舵都没发生过。你的100uW功率有5米,按说也差不多了。

当然,这种改装的设备,质量没有保证,如果不是喜欢,也没必要一定要用它,先在安全性高的固定翼上试试吧。

网友:
幸亏我没刷控……我觉得还是上好点的控吧,刷的控不稳定

网友D:
是不是突然没动力了,但舵机还能控制呢,估计是电调过热保护了,我见过好几台亚拓35X电调过热保护了,换电调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突然没动力了,但舵机还能控制呢,估计是电调过热保护了,我见过好几台亚拓35X电调过热保护了,换电调 ...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之前一直正常的飞啊、我再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油门线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在家里悬停试飞、又出现失控没油门状况、这次详细检查了、遥控器舵机监视器里面有油门输出、飞机油门没反应、没关遥控器、重新对频一只801接收机、这样两只接收机同时工作、801这边的涵道电机转了、说明问题不在遥控器上、难道是601接收机和电调出问题了、晚上换一个好赢铂金40A再试试

网友:
看来你的电调真的有问题了。
你用的啥电调,我手里还有一个我自己修好的BL-35X的电调,让您们这么一说,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C:
如果以直觉衡量的话,我感觉接收机出问题概率较大,可能是接收机油门排针氧化,或者是电调信号线内伤。

如果要测试的话,把601油门通道接上一个舵机,另外找一个通道供电,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直觉衡量的话,我感觉接收机出问题概率较大,可能是接收机油门排针氧化,或者是电调信号线内伤。

...

换上好赢铂金40A电调后飞了4个起落、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了、明天继续测试、好赢电调比35X缓启动差的远了、唉

楼主:
换了电调后到目前为止已经飞了10个起落了、再没有失控现象、明天继续测试

网友:
如是失控所有舵机都有问题,只有油门失控那一定是电调,电机了

楼主:
D7E飞450完全可以、携带方便、有个缺点就是3D只有一个模型、G大能不能再写个固件、把3D分成2个模式、这样可以温柔3D和暴力3D、切换模式的时候飞机也不至于有大的反应。

楼主:
D7E飞450完全可以、携带方便、有个缺点就是3D只有一个模式、G大能不能再写个固件、把3D分成2个模式、这样可以温柔3D和暴力3D、切换模式的时候飞机也不至于有大的反应。

网友:
接触问题。典型的接触问题。都说过了的。
从油门没反应其它通道有反应就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飞450完全可以、携带方便、有个缺点就是3D只有一个模式、G大能不能再写个固件、把3D分成2个模式、这样可 ...

感谢大侠的试路啊,我手头上的7E也想弄一弄,然后配个RX601玩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做以下排查:
1、失控的时候,观察一下控的监视器菜单,看看油门通道是否有反应
2、试着将遥控器 ...

想问一下大侠,我刷了你的GALE系统,直接接通高频那个电阻,配个RX601,可以控都远呢?

网友:
我去,电调问题

网友:
肯定瑕疵的,关键是大家一起把据点找出来,好让gale大神继续完善。。。

网友:
为什么总是觉得刷固件的就一定不稳定呢

楼主:
重庆这边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换上好赢铂金电调后翻了几下、翻过来动力明显变弱了、估计电调降功率了、这鬼天气、不能飞了

网友(2013-09-02):
LZ,请问7E刷固件后,配601接收如何设失控保护?

网友:
还有是对频RX601接收机后,如何固定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