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校准

楼主(2013-06-13):
注意:
请不要在强磁场区域校准,如磁矿、停车场、带有地下钢筋的建筑区域等。
校准时请勿随身携带磁体,如钥匙、手机等。
Naza 无法在南北极圈内正常工作。
无需完全水平或垂直旋转多旋翼飞行器,45 度角以内即可。
指南针校准真的这么苛刻吗? 难道校准时你们都扎裤腰带···(卡子是磁的也是铁的)

网友A:
果崩后才能校正?

网友B:
我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事实上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C:
等高人解答

网友D:
那你说说明书上怎么讲,肯定是将最优的情况讲出来喽。我所了解的是,指南针对于飞控正常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让我把裤腰带摘了,我也照做不误,这就叫做不放过任何一个导致炸机的可能。

楼主:
请问6楼 您校准的时候 是不是不扎裤腰带? 扎了 请重做一次 然后分享一下结果 谢谢··

网友E:
只要校准通过,无所谓

网友:
我都很嚴苛的校正!

网友F:
室内,带钥匙,带手机,在音箱旁等情况下校准也是可以通过的,但为了安全还是按说明来吧。毕竟任何一个小疏忽都会成为安全隐患。

楼主:
哦 是不是向楼上说的 只要校准过了就行呢·· 还是必须按照DJI说的那样校准··

网友E:
楼主何必这么纠结呢

网友G:
为了安全 也只好尽量照作

网友H:
那麻烦了,还有颗假牙,

网友I:
有那么麻烦不得哦

网友J:
精灵的说明书及视频是坑爹的了,写的太笼统复杂,没有简洁和抓住要害!

网友C:
假牙也有影响吗,呵呵

网友K:
尽量多说些原因,如果摔了,丢了就正好有说辞了。

网友L:
那為什麽調教完指南針老是出红閃灯,這是發生了什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