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格兰仕微波炉,定时器坏了,能把2,3脚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3-06-13):
一台格兰仕wd800型的定时器内部3脚接线断了,请问能把2,3脚接一起吗?我现在把里面的微动开关两个脚换了,有微波热量了。不知能不能这样换接。大家认为呢?

网友A:
好像有个有个视频是讲修理微波炉的,楼主去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有个视频是讲修理微波炉的,楼主去搜搜。
谢谢你的回复,已修好,能用了,把微动开关烧烤换到微波档,烧烤一般不用的,等烧烤档也坏了就换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