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个问题请教大疆技术和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2013-06-13):
问题一,大晴天下,NAZA-M的GPS搜星超过半小时,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问题二,S800更换新的机臂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震动问题?
谢谢!

网友A:
问题1 ,,,再换一天 再搜个半个小时就好了。。。
我的WKM搜了三天才纠正回来。。。没郁闷死。。

网友B:
搜星不会那么慢吧,是不是有什么遮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