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客服能否帮忙解释下这启动器轴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3):
70多买了根新的 ,又明显磨损了,难道这属于正常的消耗品吗?材料太软了吧

700多的原装启动轴已经磨圆了,等待客服的解释中...

求答复...

网友:
自己去五金店买个大的内六角扳手自己磨.我以前玩油机的时候就自己做过一个,比买的耐用..

网友:
我的也是,磨圆了,一天坏一个启动头

网友:
材料硬度不够,拿工具哪种内六角扳手做一根吧

网友:
别等了,亚拓的启动杆就这屌样,客服不会理你的。
我有全新的RJX启动杆,比这硬多了。卖你一根要么?

网友:
说白了还是材质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这样,买新的吧,客服不会回答你,大多答复使用不当。

网友(2013-07-13):
没有加硬吗??,\是不是买到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