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说说更换EVO力臂的情况?

楼主(2013-06-13):
EVO力臂已经开卖很久了,很少见到关于EVO力臂的帖子,到底这个力臂的效果怎样?进来说一下呀。

网友A:
已经有一台换号了,EVO力臂+减震套件,拍了一段视频,不敢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一台换号了,EVO力臂+减震套件,拍了一段视频,不敢发上来,,,,,

"不敢发上来"  ?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不上单反,不用升级EVO吧~
我个人觉得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一台换号了,EVO力臂+减震套件,拍了一段视频,不敢发上来,,,,,

什么情况,具体说一下呀。我现在犹豫是换呢还是换呢。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也没空研究,装好后3、6机臂严重抖像鸟一样上下抖,,,,整个半半部分抖的Z15来回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也没空研究,装好后3、6机臂严重抖像鸟一样上下抖,,,,整个半半部分抖的Z15来回晃{:1 ...

减震套件你也装了吗?如果装了我怀疑是减震套件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也没空研究,装好后3、6机臂严重抖像鸟一样上下抖,,,,整个半半部分抖的Z15来回晃{:1 ...

降低感度吧!!

网友:
用EVO力臂确实要降低感度  我的现在飞行还比较稳定  只是画面不怎么样  没有第一台效果好  Z15G+GH2       蓝色减震球  飞机放地上双手轻轻抬起1  2 力臂   会看到对应的减震求 被拉起来的幅度不一样    后来把中心板旋转了180 整个朝后了   两面就一样了  初步怀疑 中心板是否有变形  单独条换力臂无效   补充是新机器  求解

网友:
继续折腾

网友:
换了EVO机臂,金属IMU 减震球,视频效果大幅下降画面跳动厉害,换之前视频完美。最后用排除法,取掉减震套件发现是EVO机臂在作怪,所以还是打算换回原来的机臂,大疆的升级EVO不严谨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