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A123电池和拆机电池的区别

楼主(2013-06-13):
淘宝上A123拆机电池很多卖的还是很便宜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跟新的用起来有什么区别?新的要贵很多倍。模友一般还能再榨取多少寿命呢?

网友A:
耳朵要长的,剪耳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耳朵要长的,剪耳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跟耳朵有关系吗?被商家忽悠了吧,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耳朵有关系吗?被商家忽悠了吧,呵呵

原厂出来的应该是长而得吧,耳朵完好至少可靠性高吧,剪耳朵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出来的应该是长而得吧,耳朵完好至少可靠性高吧,剪耳朵的就不知道了

同意!

网友:
三年前很热,如今已成可罗雀之门。

楼主:
有朋友在欧洲可以梢回些新的A*级全新A123的电池回来,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A123不怕过放,不会大肚子。

网友:
A123耐操,我用来飞450两年了,放电能力还是很好,就是太重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
现在也想入手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出来的应该是长而得吧,耳朵完好至少可靠性高吧,剪耳朵的就不知道了

有一种解释:长耳极应该是没有安装过,但现在淘宝上A123的价格不可能是原装未使用过的,那为什么是长耳极呢,要么是次品(检测时淘汰的),要么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解释:长耳极应该是没有安装过,但现在淘宝上A123的价格不可能是原装未使用过的,那为什么是长耳极 ...

那还是有长耳卖的吗,想要便宜的东西总要付出代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有长耳卖的吗,想要便宜的东西总要付出代价的吗

等待你掏出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23不怕过放,不会大肚子。

嗯,确实不会大肚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