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固定翼电调(电子调速器)的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13-06-13):
先说个题外的,我发现有一些科班的同学不知上反角的原理。

请google一下“侧滑前翼迎角大”。

1 无刷电机在调试时可以不用装桨,有刷动力电机需要装。
无刷电机不装桨时,转速提升不大,不会损坏电机。
有刷电机不装桨空转时,转速提升太快,会损坏碳刷及转向部件。碳刷磨合时,一般可以把电机放在水里,用1.5V电池让电机空转。
对于新人来说,如果使用有刷电机,建议可不磨合直接使用。

2 如果是无刷电调,请先设置油门行程。可以先不装桨。
关于油门行程设置,请参阅说明书,或搜一搜贴子。

3 如果是有刷电调,又是天地飞的控,请注意固定好飞机,并远离螺旋桨。
天地飞有一批的控出厂设置有问题,控的油门正反向设置是反的,当你把油门拉到最低,上电时电机可能会全油转动。所以,请注意固定好飞机,并远离螺旋桨。

4 电池放电能力强,并不会烧电调。
例如:3S 2200mAh 15C 的电池,能以 33A 的电调放电,如果电机与桨配置合适,你用18A的电调,是不会因为电池而烧电调的。

5 你的电调很可能是带BEC的,它会向提供5V电,而不是把动力电的电压直接加载到接收器。
常见的普及型电调一般都带BEC,它可以把7V以上的电压降到5V,5V电提供给接收器及舵机使用。

6 飞行结束后,请断开电池与电调的连接。
常见的电调(带BEC)只要一插上电池,就会一直耗电,几个小时就可以把电池耗光,过放电的电池性能降严重下降甚至无法使用。

7 如果有刷电机转动方向不对,请交换连接电机的两根导线。

8 如果无刷电机转动方向不对,请从连接电机的三根导线中任选2根,交换一下。

===================================================
与电调有关的其它问题,请跟贴提出来。

网友:
以我的水平看,挺全啦
顶起

网友:
接好线路后如果接受机不亮,说明电调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有虚焊情况?

网友:
双电机线路如果一侧的电机不叫唤,也是电调有问题,这个岂不是有点多余?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