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vsCAT

楼主(2013-06-13):
同样动力配置,同样尺寸重量的情况下,哪一条船会跑得更快,请船友赐教。

网友A:
尺寸越大,CAT越有优势。

网友B:
如果都是单动力的话,CAT没有O艇快,,如果是双驱的话,肯定是CAT,,,单体 船的高速极限没有双体船来得高,单体船到了一定的速度就很难快上去了,,快了会左右晃,调整压浪板也没用。

如果讲弯道性能,,O肯定比CAT好,,什么东西都有硬伤

另外,CAT的说话没有O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越大,CAT越有优势。

O艇的最佳尺寸是65cm?

网友:
只能这样说:65 CM O艇很适合入门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单动力的话,CAT没有O艇快,,如果是双驱的话,肯定是CAT,,,单体 船的高速极限没有双体船来得高 ...

很正确,不过我觉得CAT比较霸气

网友:
65cm的O很容易好跑,,,
新手的话,,就别碰CAT了,,会后悔的,

网友:
所言极是 而且一条CAT配下来要比配一条O贵不少。O艇跟MONO是最综合型的 玩的人多很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