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悬停几分钟后~动力变弱~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6-13):
各位大大悬停几分钟后~动力变弱~请问什么原因啊  700N GT15

网友:
电流变弱了吧。

网友A:
晕,楼上两位先搞清楚,人家是700N 油机来的,怎么会没电啊!

网友B:
汽油机是不是过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楼上两位先搞清楚,人家是700N 油机来的,怎么会没电啊!

楼上解答很有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是不是过热了

唉。。 困扰我啊。 换航线模式 又没问题 估计低速油针富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楼上两位先搞清楚,人家是700N 油机来的,怎么会没电啊!

看了好几遍 没见楼主说是什么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好几遍 没见楼主说是什么机

700E是亚拓电动版的,700N就是油动系列的。

网友:
没有电了

网友D:
折腾了那么久还在折腾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了那么久还在折腾油啊。

我在等新春版800e

网友:
直升机汽油机没接触过  但是车船的汽油机接触比较多
首先机油好不好  因为模型用汽油机转速比较高只有竞技用的全合成二冲摩托机油才好用

网友B:
再者,化油器调整问题   很多人完全玩暴力  主油针很贫   所以发动机高温
甲醇机高温爆缸拉杆热灭死
但是汽油机一般只会热灭死  但是总是高温会造成活塞环子退火
然后机器就比较容易淹   而且总是叫唤却没什么劲

网友:
之前有位大哥的700n悬停爆缸亚拓原装91  也就是os91
  活塞就像被狗啃过一样
我分析是主油针太贫  而且又是悬停   发动机的离心风扇冷却不行(如果跑航线气流会好点)发动机过热  高温发动机爆缸

网友:
所以假想楼主的发动机调的比较贫   然后悬停 然后时间一长发动机高温造成功率下降

网友E:
LZ
動力變弱有兩個可能
1. 可能是富油
2. 可能是貧油
如何判定? 測溫槍是玩汽油機必備的!
但個人感覺應該是過熱后造成軟力,GT15須要有強大的風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E是亚拓电动版的,700N就是油动系列的。

小白了。。。小白了。。。

网友:
不玩油的,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者,化油器调整问题   很多人完全玩暴力  主油针很贫   所以发动机高温
甲醇机高温爆缸拉杆热灭死   ...

但是火花塞拆出来 是黑色的。。是不是富油积炭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動力變弱有兩個可能
1. 可能是富油

但是火花塞拆出来是黑色的。。 是不是富油积炭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火花塞拆出来是黑色的。。 是不是富油积炭太多。。

建議買一支測溫槍
實測一下比較準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火花塞拆出来 是黑色的。。是不是富油积炭多了啊

机油是好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是好机油吗

机油是7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油是710

机油应该没问题  我们卖的主要是脱裤的GP-7   反应不错  尤其是在无人机上使用

全合成的话积碳不会很严重  感觉应该还是高温的缘故  试试多兑点机油  稍富点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应该没问题  我们卖的主要是脱裤的GP-7   反应不错  尤其是在无人机上使用

奇怪了,我开航线模式,油门百分之四十横线,发动机很出力,也不会掉转速,但是一开悬停模式飞几分钟就掉转速,再开回航线模式,力量就小了。接着在航线模式低螺距升高转速。发动机又出力,飞航线模式可以正常飞行,又换悬停模式,又不行了。。怪啦

网友F:
明显电池不行了啊

网友:
油机一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电池不行了啊

额。。都几楼了  还说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是710

这家伙是汽油机?

网友:
飞电直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