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费问题

楼主(2013-06-13):
各位行家在50mm棒料中心钻250mm深的孔  孔径8 批量活  每月1000根左右 大家加说说得多少加工费  另请教一下这个孔 钻削应注意事项 谢谢各位

楼主:
顶下  在线等 孔没太多要求 只要钻够深度就好  直径公差 粗糙度都不要求 就一住黄油的 孔

网友:
一般电费加损耗翻一翻就是加工最低标准

网友:
改结构用钢管是否可以;深孔加工需专机才有效率

楼主:
回楼上 改结构是不可能的,请教楼上就这个深孔来说 什么专机合适

网友:
钻床俩头打就可以

网友:
我可以干

楼主:
再顶下  有人能说个具体数字吗

网友:
主要是一天能干多少根?然后你机床一天要收多少钱,就知道一根的价格了,当然如果你的机床效率低别人就说贵,你也没辙,那么就让他拿去有专机的地方做吧,或者你算算值得买一台专机来钻,250MM单向钻这么小的孔一般的车床钻床非常难钻的,屑排不出会憋断钻头,一根这么长的钻头价格贵得很。

楼主:
现在就是没数 多久能钻一根 因为手头没有钻头试下 另外说一下 只能一头钻

楼主:
只能一头钻  另外说一下 手头没有合适钻头  不知道多久能搞一根 也没有干深孔的经验

网友:
这种深孔要效率的话需要枪钻,也就是钻头中心有通孔,在钻孔过程中能把冷却液喷射到钻头处顺便把切屑排出孔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一头钻  另外说一下 手头没有合适钻头  不知道多久能搞一根 也没有干深孔的经验

这类销柱的黄油孔钻过,Φ6普通钻头在车床上钻,钻150mm深超过半小时

楼主:
枪钻是不现实的的  没有那设备

网友:
顶起,求图,求加工方法。

网友:
直接买带孔的棒子就得了。再说 25厘米也不算深  加长麻花就能搞定   10块内可以做。 主要是加工时间决定

楼主:
呵呵 10块一根 是不可能的  我收别人才最多3块一根 我还要赚钱的

网友:
3块 没有专用机器 怕是要亏的

网友:
不好搞啊,除非找到专门干这个的,得有省时省人工的设备才能降低成本

网友:
即使有专机3快钱绝对亏,我见过深孔钻床,装夹+钻哪速度慢得很,你一天能加工多少

网友A:
3块估计有设备也没人愿意干
以前用6mm加长在车床上钻过20cm深的孔,耗时半个多小时,发热巨大,还是两头钻的。
不知道有没有加长内冷,

网友B:
10元一根差不多 到外面店子里面 10块都没人接

网友C:
量大,专机,5元应该能做了,单件的话50我都不做,做其他事轻松得50元干嘛要搞这个可能断钻头的活啊。

网友D:
枪钻 50元/根

网友E:
大家公认10元是合理价位,可少做调节,楼主说3元的话就没啥讨论意义了

网友F:
专用机床能干,
要用普通车床钻床 干这个,那得累死,
这活不简单,
3元这个价格一般人还真是没人敢干。

网友G:
3块钱肯定是做不下来的,而且一个月才1000根,平均一天33根,一台机器加工一根大约30分钟,最起码要6台机器同时开工,一台机器开工陈本每天要60元,人工一天150元 ,机器60*6=360,人工6*150=900,中和费用960元除以33根得到的加工费事29元一根,所以你说的3元一根的加工费事不可能的

网友H:
用车床改

网友I:
给楼主提个建议,钻大孔再套内孔8mm的钢管,综合费用可能低些。

网友J:
深孔钻好象很贵,按我理解3元可能只有楼主愿做了。问题是一个月1000,估计你一人有设备也做不完。更不用说你的加工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