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不锁尾

楼主(2013-06-13):
新装的PRO轴传的不锁尾了,在地上慢慢推油门开始还行油门稍大一点就不锁尾了,尾巴向左自旋中立点也调好了陀螺仪也没问题难道是轴在高速时打滑了。感觉轴传的比皮带的麻烦到今天还没有飞起来过

网友:
我感觉也麻烦些,

楼主:
不清楚什么原因反正挺蛋疼的

网友:
关注解决办法

网友:
看一眼伞齿,伞齿很脆弱……。另外轴承也要看看

网友:
不玩直机!顶一下!

网友:
看看锁尾方向是正确的不?

楼主:
大家好我找到不锁尾的原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原来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刚才跟我另外一台比下两个陀螺仪的修正方向系反着的,不一样该怎么调啊是在控里调还是接收机插反了要是接收机插反就悲剧了接收在机身里面啊

楼主:
控里那个正反设置方向是反向的是不是陀螺也要设置反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那个正反设置方向是反向的是不是陀螺也要设置反向啊。

先把控里调成正向normal试试

楼主:
搞定了我把舵机臂反过来装了控里控里方向还是正的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