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T14SG

楼主(2013-06-13):
请教各位用T14SG的朋友 我用ZYX3旋翼现在把所有线接好 控上没动过  只有左右可以联动集体螺距俯仰都不能联动 不知应该怎么设置      还有ZYX和T14SG连接需要另外的线吗?

网友A:
你搞不懂˙˙就用正常的連接法吧

网友:
你搞不懂˙˙就用正常的連接法吧˙˙S-BUS就不要用了

网友:
zyx-S s.byus 注意几点:
1. ZYX-S要是4.0以上版本,才能正确识别Fatuba控。
2. 按照电调接zyx,s.bus线接接收,短的端子线在接收那边。
3. 如果上述2点都正确还是不行,那就改成普通模式吧, zyx-s s.bus有个缺陷,就是飞机调缓启动需要将油门推到最高设置电调,zyx-s s.bus功能,你如果推到最高,飞机接电并不进入电调变成模式,而是100%油门转起来,我用4.0还没改善。 4.01没试过了。  请新手们注意!! 别伤着!   K8的s.bus功能就没有此危险性!

网友:
Mb Vbar 接SB功能 一根随便线 方便简单。没ZYX那么麻烦 还支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不懂˙˙就用正常的連接法吧

在控上面可以选择用不用S BUS系统的吗

网友:
S-BUS还是有点

网友:
你進入zyx調機介面˙點下一步進入接收機˙看介面右上角有一個選項是接收機類型點第一個你看圖就知道怎麼接了˙˙不知道麼接
在跟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