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定制个雕刻机电源,请教下电压问题,谢

楼主(2013-06-13):
想定一个400w环形变压器,直流24v 200w给步进
电机
用,直流
100v 200w给主轴用,采用全桥整流滤波,请问应定多少伏的变压器次级?

网友A:
24÷1.414=16.9
100÷1.414=70.72
这也字数限制?????

网友B:
按我理解差别不太大都没问题的,毕竟市电也不稳定。

网友:
要想电压稳定的话还是用开关电源吧,24V200W,100V200W开光电源也可以定制,估计价格还没有黄牛贵。

网友C:
建议分开供电

网友D:
我有1800w开关电源160元九成新台达的5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