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舵机动起来

楼主(2013-06-13):
请使用带BEC的电调或者其它电源提供5V电源。如果仅靠连接电脑的PICKit2给电路供电,它是带不动舵机的。

代码如下:

void setup() {
}

以上几句为固定格式,在第一讲中已经说明。

int nCount = 0;
定义一个计数器变量。

unsigned char loop() {
    nCount ++;
每次循环,计数器加1。每次循环是20ms,50次就是1秒。

    if (nCount < 50)                nPWM[0] = 2500;
nPWM[0] 代表第一个舵机接口的输出,数据范围一般为:2000 - 4000。这个数值指定了舵机运动到哪个位置。
这句话的意思,当在第1秒之内时,舵机运动到 2500 这个位置。
    else                        nPWM[0] = 3500;
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不在第1秒之内,则舵机运动到 3500 这个位置。

    if (nCount >= 100)         nCount = 0;
当计数器大于或等于100时,也就是满了2秒时,计数器归0,重新开始计数。

    return TRUE;
}

楼主:
测试的视频如下:

网友:
副翼这么动来动去的干嘛?不懂,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顶起,拿分,走人。。。。。。。。。。。

网友:
请容我说声  x妈。。。这么容易 ,,想当年 我用 Mplab写 还要写端口定义, output Interrupt, timer interrupt。。。
你这个是什么啊。。。ArduPIC 。这么强 。。。。不会是吧 Arduno 的library 编译到 PIC里了吧。。。

网友A:
再加个电位器和A/D转换能做个舵机测试仪了

网友:
我觉得您应该讲讲舵机,电调,和接收机之间的通讯协议,不然就算是学单片机的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更别提没学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电位器和A/D转换能做个舵机测试仪了

多谢,舵机测试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明天提醒我找个电位器,焊一个 Futaba 头出来,应当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点一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