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测电压不准

楼主(2013-06-13):
依照MWC的简介做了分压电阻,连接飞控后电压显示正常,用12.5V的电池会显示12.5V,但是用10.8V的电池只会显示12.0V,也就是说MWC的电压显示压降只有0.5V,这是怎么回事??请高人解惑,谢谢!!

网友:
这就是大学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了

网友:
我用的完全正常。
手机端设置10.5v报警,基本上

EZ-GUI的电压报警 ,
BB响,
控的定时器

三个都是差不多时间响。

楼主:
发帖后又用了50k和21k串联分压,16.8v分压得到4.97v。和简介的51k和33k串联在12.6v得到的分压电压相同,程序都设置好了,但是总体压降还是只有0.5v,高手明示啊,看看是哪里不对,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帖后又用了50k和21k串联分压,16.8v分压得到4.97v。和简介的51k和33k串联在12.6v得到的分压电压相同,程序 ...

你先告诉我,你用的几s的,最大电压多少的电池?
你现在用的什么分压电阻组合?
config.h中, BUZZ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告诉我,你用的几s的,最大电压多少的电池?
你现在用的什么分压电阻组合?
config.h中, BUZZ开了 ...

电池是4s的,电压16.8v,分压电阻50k和21k串联,分压电压4.97v,程序开了buzz.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4s的,电压16.8v,分压电阻50k和21k串联,分压电压4.97v,程序开了buzz.

以上都对。

config.h 里面的电压系数改过没有? 默认值是建议的分压电阻+3s电池用的。

我算一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4s的,电压16.8v,分压电阻50k和21k串联,分压电压4.97v,程序开了buzz.

你把 VBATSCALE 改成98. 然后重新刷进飞控。
然后用GUI reset一下(非常重要,否则新的系数无法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后又用了50k和21k串联分压,16.8v分压得到4.97v。和简介的51k和33k串联在12.6v得到的分压电压相同,程序 ...

接分压电阻的时候,电池正极接大电阻,负极接小电阻,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都没问题,现在还是压降只有0.5v,是不是代码的问题?版本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问题,现在还是压降只有0.5v,是不是代码的问题?版本2.2

我用的代码没问题,就像万用表一下。我是3s电池,配置好之后,只要12.6v以下的电压都能测出来。
VBATSCALE一定要改,否则最大只能显示到12.6. 你说压降小,可能是那个大一点的电压,其实已经超出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代码没问题,就像万用表一下。我是3s电池,配置好之后,只要12.6v以下的电压都能测出来。
VBATSC ...

谢谢你,我改了分压电阻的阻值,已经OK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3-07-23):
我的压降也是0.5左右,我买错电阻了,已经焊完装上就没再折腾换,我是3S,用的33,22两个电阻(原程序让用51和33),分压测出来也对,看你说改了分压电阻阻值就OK了,看来我的真得改电阻了,我的总电压是12.6,最高值时测的是12.4,报警电压到11.1时,测的是12.0,是不是和你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