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轴承啊

楼主(2013-06-13):
急屎我了

网友A:
拆哪里的轴承?

网友:
同问,我也搞不掉轴承。

网友B:
有一种东西 叫做拉拔器,用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把轴承弄出来了。

网友:
拆轴承?好像应该是把轴和轴承分离。使用拉姆。注意规格尺寸

网友:
维修行业叫掳子,轴承拉拔器或者叫二爪 三爪

网友:
用三爪的拔子比较牢稳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东西 叫做拉拔器,用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把轴承弄出来了。

这个叫拉马,我也有个,拆卸尾轴承很方便

网友:
用拉拔器时注意尺寸!并注意要埀直顶拉,否则易损坏轴份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哪里的轴承?

电机

网友:
5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进来学习!看来还是需要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