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求指点

楼主(2013-06-13):
之前飞F1212-S,用的是天6。期待换购sx快了,
请教各位前辈推荐一个控,

满足sx最基本飞行滴。
先谢谢了。

网友A:
T8  14SG 能靠谱点!

网友B:
建议 要么就不要换,要么就换一个好一点的

网友C:
10C 或者 T8FG 够你自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 要么就不要换,要么就换一个好一点的

天6是肯定要换的。。。好歹弄个8通道吧

网友B:
要换就换衣10通的吧,以便不备之需!

网友E:
换个T8FG、14SG或者XG8和XG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  14SG 能靠谱点!

老贵老贵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要么就不要换,要么就换一个好一点的

在理,那天地飞6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 或者 T8FG 够你自己用

再介绍个价格亲民一点的吧,LP不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6是肯定要换的。。。好歹弄个8通道吧

谢谢指点,望推荐个性价比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就换衣10通的吧,以便不备之需!

谢谢指点,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T8FG、14SG或者XG8和XG14

谢谢指点,谢谢支持。

网友F:
那就天9嘛,千元以内了

网友G:
控这东西还是不要省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天9嘛,千元以内了

谢谢支持,正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这东西还是不要省的为好…

嗯嗯,谢谢支持!!!

网友:
那你用天9吧,天六不可能升7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