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电机相互替换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3-06-13):
是只要电机直径一样 还是kv值一样 还是有什么其他要求?

网友A:
外星文  不太懂你要问的是什麽?

让我猜猜
多旋翼?
电机电调都用一样品牌同规格
都有可能出问题
你还愿意冒险去混搭吗

网友:
我只想说:抢到个板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星文  不太懂你要问的是什麽?

让我猜猜

固定翼

网友:
轴径也得一样啊

网友:
可安装面相同

网友:
力道一样就OK了吧,还有就是好安装!我也是新手,瞎说说.

网友:
一般来说电机有分380、540等,也有用外径长度来标示,如2040,4060 等,以尺寸来说这样表示可以安装,但是要配合电调和电池就要看KV值,同尺寸同功率条件下有不同的KV值高KV值高转速低电流,低KV值高扭力可承受高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

固定翼的話固定翼的话简单了依照你的飞机特性去配动力就可以了
竟速机就是高KV配小桨
3d是低KV配大桨
一般的飞机  就取中间
常用的机型配置  其实帖子里不少
要知道机型  重量  你问才会有推荐配置

网友:
混个脸熟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9楼说的对

网友:
互换的原则:电气方面,型号,kV值相近;结构方面,外形尺寸,安装孔,轴径等基本上一致,就可以互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