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定位成功了吗

楼主(2013-06-13):
在阳台定位过一次,能看见6个星,然后经纬度高度什么的都显示出来了。后来改了一下频率,改成了115200,就成了下图中的情形了,能显示经纬度高度,但是看不到星,我移动到屋子里,离阳台大概3米的位置,也能显示经纬度,不过好像不够稳定,一会2D,一会3D,一会nofix。算是定位成功了吗?

网友A:
室内不能说明情况吧。

网友:
成功定位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不能说明情况吧。

先是在阳台,第一次定位可以看见几个星,地理信息都显示了。后来几次连接就看不见星了,但是地理信息同样有显示

网友B:
屋里很难定位的,可能是软件自动保留的信息,还是看nmea原始数据吧

网友:
估计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屋里很难定位的,可能是软件自动保留的信息,还是看nmea原始数据吧

昨晚用u-center修改GPS频率为115200,当时也断开插上查看过,修改成功了,今天一早连接,又成了9600,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修改的时候保存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用u-center修改GPS频率为115200,当时也断开插上查看过,修改成功了,今天一早连接,又成了9600,请问 ...

写sram掉电会丢失的。除非把修改值写入flash里

网友:
你用的是UBX协议,ubx协议u-center不显示,只显示NEMA协议的,能搜到星就是好使,并且能有经纬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 飞控   多少米

MWC板100(含气压计,磁阻计,陀螺仪),GPS100,导航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