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4):
mini cp的倾斜盘在倾斜某个角度时会导致主桨抖动,过了这个角度就会恢复,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舵机挂了

楼主:
副翼舵机挂了?

网友B:
主板上那个陀螺仪感度调太高了 ,平口中心十二点半方向试一试

网友C:
我的gcp也是,低油们抖的很厉害,不过只要不影响飞,就不用管了

网友D:
抖舵的吧 有段碳膜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