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想做一个调查。。有多少人 NAZA 出问题 。用的不是DJI的配置

楼主(2013-06-14):
想做一个 侧翻 和 抽风 和 漂移 的调查。。。
总觉得 NAZA 失控和机体配置有问题。。

所以想问有多少模友 用的是全套 DJI设备     -指 DJI的机架,F350,450,550,S800, DJI配套电机 + 电调 + 标准电池 (3s/4S 《=5000)+ 标准安装配置(不带云台)+ NAZA  。。(必须满足所有条件。才能成为全套DJI设备, 如果有一样不同 请按一下标注)

有多少不是   如果不是 请大家把具体配置写下。。。 机体 电机 电调 电池 S数 容量 , 载重。问题情况

网友:
做这个调查,不需要冒死吧

网友A:
f550,全套配置,大疆电机,电调,机架,osd,图传。wkm。除了不要用dji的疆叶以外。调好了基本没事,没掉高没失控。之前用上1038的浆就各种高空,低空射浆。另外我是在澳洲飞的,好像gps搜星有问题不稳定,经常一下3颗星一下10颗星,不是很稳定。osd看到之后果断切姿态模式。要是一直用gps模式估计早炸了几百回了。

网友A:
f550你懂的,用上4s电池,最少重量2400g。真心的肥。留空时间要是图传共用电7-8分钟。要是不带图传,和脚架,摄像头,14分钟裸飞。

网友B:
lz你就直接调查s800和白骨精的失控炸机不就得了,难道那些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全套配置,大疆电机,电调,机架,osd,图传。wkm。除了不要用dji的疆叶以外。调好了基本没事,没掉高 ...

哈哈,完全一样。。。的配置。。连地理位置也一样。。。哈哈
但我的没射过桨。。。我用DJI的1038,。。。注意那个螺帽千万不要拧紧。上胶 用手拧就行了。。要不射给你看。。

至于GPS搜星。。。估计我是中国版的原因。或者是老版本。。我的鬼老朋友NAzA , WKM 都没问题 就我的经常搜不到星。。。。这叫一个郁闷。。虽然 DJI说可以换。。我太懒惰了。。不想折腾。。主要是
澳洲 地大 天好 无障碍。可视距超远,一般出了市中心  。。。几百 KM 内 无高于10m 的东西  一般不用GPS模式都行。。随便飘吧。。飘个100m 都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就直接调查s800和白骨精的失控炸机不就得了,难道那些还不够?

对那两个不感兴趣。。。一是 S800 安原先的设计。现在估计已近超重很多了。。已经不再标准配置了。。至于Phamton 。。从论坛反映来看,那个失控比例还是非常小的。。即使调查了。也不符合取样标准。。也不符合我的调查意愿。。。。会造成大家误解。。。。我觉得NAZA的失控 。。和机架和动力配置用很大关系。。。。。

这调查 不是想证明 DJI很烂。更不是给你理由 去诋毁DJI 。而是就事论事,找到NAZA失控的根本原因。。帮助模友解决问题 。。按照WKM NAZA 之前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控制算法没什么大问题的。。还是有别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你懂的,用上4s电池,最少重量2400g。真心的肥。留空时间要是图传共用电7-8分钟。要是不带图传,和脚架 ...

不过 原装F550 机架很结实。。。至少我2.5Kg 载重。。只拿一只脚。。没什么问题。。形变在可以允许范围呢。。所以觉得 这个机架还是不错的。。。。等你用过 Hobbyking 550 的机架。你就深有体会。DJI的这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同样的,我也是F550全套..起飞重量2630G...4S 6000  飞行时间7 8分钟  (配置是,F550全套 8045浆 图传 无刷云台狗三 1100电池一块)

网友:
F550全套 2212KV920、 1038桨、 NAZA-M+GPS、4S 5200 DUPU、脚架、华科尔D10、设置14.8V自降 飞行15分钟、重量没称,反正全套大疆+脚架 无狗无云台无图传。
只在同一块电池内侧翻(螺旋下坠)过两次,一次马上恢复,一次坠地,草地 4米低空练习 无损失 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ge%3D2#pid10244771

网友:
飞的时间短是硬伤啊

网友:
俺的配置应该算是DJI的全套配置了····机架S800,电机4114,S800原装电机,桨也是S800上的桨,飞控WKM,云台Z15,电池只有一块1W毫安的蓝皮电池,其他都是ROC和豪宇模型家的,搜星速度不定,时快时慢,抽风只有过一次(晚上10点左右为了第二天去航模摄影做调机后的最后一个飞行),GPS模式下悬停过程中突然像我飞过来,果断打舵制止然后降落,隔天就好了,后面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XA650  naza-M  4225 610KV  X-CAM 云台 400MV图传 天8控  4S 4200  1238  2.13KG 飞行10分钟  炸机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最高20M (应为失控返航了)还好没有丢· 什么莫名其妙的一边半跑 还是抽风 都遇到了·

网友:
naza+gps v1 v2 wkm都在飞,没出过问题,室外飞每次都会用gps,除非让我飞丢一次或者惨炸一次,要么不信邪

网友:
大疆悟空,T810架子,好盈铂金30A电调,用的是电机是原来莲花T1000的电机!最近发现机子老抽!以为是电机有问题!索性上了TM4014,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发现问题更明显了!1号电机转速不稳造成抽动!更换电调问题解释!哎!铂金电调也不过如此!新的也有问题!开始以为是新的不会有问题!以为是电机的问题!多花几千块买了TM

网友:
XA650 配置 NAZA GPS 2216 800KV 1147 SINONK30A 之前用3S 电池飞不管是两片2200 还是一片3200 都挂无刷云台狗3 200MW图传 800MA图传电 重量2KG左右 飞了3个月没出现过问题  后来轴距改成了650 用3S飞了两次 最后一次用4S5200 电池飞了2-3分钟 就向4号电机方向飞走 炸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我改了轴距还是换了4S电池出的问题 现在电机返厂 等待中

网友:
或者是NAZA 出了问题
飞控返厂 技术给我说测试姿态模式有漂移
然后就工厂维修,回来后我发现单子上就写了更换GPS天线
然后主控版本降级到2.02 其他不知道 主控我也拆开看了 根本就没动过

网友:
我有两套六旋翼,用的都是naza-m+gps的飞控其他的全是散件,小的轴距670,电机朗宇v2216-900,螺旋桨碳纤维1147,好赢飞腾30a(红线已挑出),机架自制15*15铝合金方管,futaba149dp72m接受,蓝色梦工坊无刷云台,狮子4s5300电池,黑狗3摄像机,柏通2.4g1w图传,重量2.3kg.大的轴距800,恒力4822-390,螺旋桨碳纤维1147,好赢铂金30a,机架自制22mm碳管臂,futaba1410dp接受,蓝色梦工坊无刷云台,狮子6s5000电池,黑狗3摄像机,柏通2.4g1w图传,重量2.7kg。小的比较稳定,没gps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装了gps之后出现过两次不受控制,第一次高度低,没损失,第二次惨炸,大的从来没爽飞了,gps模式下就是飘,最后一次高空不受控制,惨炸。naza平衡的参数全是默认值。

网友:
都是高手,讲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我这个新手像是听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