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规避障碍物的机机

楼主(2013-06-14):
有想法做一个能自动规避障碍物的四旋翼 可以从超声波  激光 中选一个做为测距模块 现在需要一个单片机 和写了一个程序来处理传感器的信息 大家能给点帮助么?大家可以优酷上看看 麻省理工研制的四旋翼飞行器~

网友A:
可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腾

感觉用超声波模块省钱~虽然精度没激光好~

网友:
精度有点差吧

网友:
最好能规避人就可以了,不要伤到别人和自己。

网友B:
如果是刚刚入门 建议先学习proximity 类型 的 sensor: 像   IR sensor。。+ ADC 。。。。然后 ultraSonic Sensor with 模拟端口。。大概了解测距Sensor是怎么工作的。。
再学习怎么处理实时数据。和 I2C 。或者 ISP通信协议

在学习Ultra Sonic 用I2c 端口的

再转到 Laser Sensor吧 。。。Laser Sensor 一般都是数字通讯的。。一开始就学 会摸不着头脑的。。

实际就用激光扫描吧。。超声波返回的是一个范围内的最小值。。没什么用的。。准确度也不用说了。。高的比激光传感器还贵。。实际你试过就知道了。
另外。简单的还是可以的。。

祝你成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刚刚入门 建议先学习proximity 类型 的 sensor: 像   IR sensor。。+ ADC 。。。。然后 ultraSonic  ...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希望指导老师能教我~

网友:
华家有个红外的

网友:
麻省理工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学院,既然别人拿这个做课题,肯定有很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

网友(2013-08-15):
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超声波只有几米哦,

网友(2013-09-18):
这是好主意,顶。

网友C:
华科尔都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都有现成的

华的哪款产品能有规避障碍的功能吗?请教

网友:
2D激光雷达即可

网友:
复杂哦,,,主要是 电线 :只能用 激光雷达。。

再加  超声波 辅助。。。期待 便宜而实用的 东西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