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动台风用什么配置好点

楼主(2013-06-14):
各位我想问下电动台风什么配置好点 舵机我已经买了kst舵机  电机  电调 我还没看好  请各位给我推荐下    稍微暴力飞的那种,谢谢
DS125MG跟DS215MG  舵机

网友A:
1、CAM碳纤折叠桨13X6 2、台风标准版3、台风专用保护袋150元、
4、好赢铂金电调60A,5、双天3458-4 915kv 马达前延长支架电机6、台风专用桨罩  7、延长线 6支8、hitec HS-125MG 金属齿舵机4个,这个我的配置还是比较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AM碳纤折叠桨13X6 2、台风标准版3、台风专用保护袋150元、
4、好赢铂金电调60A,5、双天3458-4 915kv 马 ...

哥们你的“台风专用桨罩 ” 这个有图片吗? 我找了半天没有是合适台风大小的!

网友:
http://shop36446913.taobao.com/? ... 2702926828.3.DKUIiJ    他家有,你可以问下,尺寸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M碳纤折叠桨13X6 2、台风标准版3、台风专用保护袋150元、
4、好赢铂金电调60A,5、双天3458-4 915kv 马 ...

谢谢大哥啊   我就喜欢 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M碳纤折叠桨13X6 2、台风标准版3、台风专用保护袋150元、
4、好赢铂金电调60A,5、双天3458-4 915kv 马 ...

哥  延长线 你买的哪种的  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