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给油太狠 尾巴小晃动,副翼和升降大舵太狠 尾巴也小 ...
450 给油太狠 尾巴小晃动,副翼和升降大舵太狠 尾巴也小晃动

楼主(2013-06-14):
450 给油太狠 尾巴小晃动(很小的金鱼尾),副翼和升降 打舵太狠 尾巴也小晃动(很小的金鱼尾)

网友A:
感度高了呗

网友:
可能是感度高或震动大。

网友B:
什么陀螺仪?我用K8猛推油门是有点温摆尾巴,正常航线不会推那么大油门,所以一般没什么影响,3D时猛推油门尾巴锁得钢钢的,很满意!!!

网友C:
顶一个。。。小手抖一抖,一分儿赚到手。!!OY OY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我是sport V2,感觉锁尾是个问题!

网友E:
皮带的话会有点晃,另外感度,再就是尾巴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