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比较小二的问题、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油门中立
遥控器
正反
罗盘都校准好了
一键返航两段开关 打开为双闪红色
模式开关三断开关 手动 姿态 GPS
失控保护设置了 +100 GPS 模式下 打开一键返航 为双闪红 关闭遥控器也为双闪红 6通道是失控保护设置 那前面 1到5通道 不用设置就为
舵机
保持就可以吗?这样我关控就可以返航了么不需要设置舵量吗?
这些都设置好了、连接都连接好了、方向也都正确就可以起飞了没? 新手求问阿、

网友A:
失控保护只要设置S通道就行了,其他不用去设
看你的设置已经可以飞了
建议起飞前检查下螺旋桨旋转方向,小推油门手按住乌龟壳,然后前后左右打一下摇杆,看看机器反应是否正确
检查无误后就可以放心去飞了

网友B:
即将面临首飞的来学习下,表示很有用

网友C:
木有sx的飘过~~~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SX很适合新手,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