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电调 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3-06-14):
好盈 电调 铂金系列 和 飞腾系列  到底有何区别  产品说明上看不出来 价格相差悬殊。

不知是否有大虾用过两者 并有所感悟?

网友:
貌似支持的锂电数不一样,其他楼下补充吧

网友:
不懂有何区别,我的450用好盈40A电调,要计划换铂金40A电调听说玩定速超爽!!!楼下补充

网友:
本楼忽略,楼下继续

网友A:
铂金没用过,是不是有定速呢。飞腾应该是开关BEC的,2S-6S。天行者是LDO的也就是线性BEC,2S-4S。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交给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铂金没用过,是不是有定速呢。飞腾应该是开关BEC的,2S-6S。天行者是LDO的也就是线性BEC,2S-4S。楼下继续补 ...

天行者20a,不要BEC输出,到底能用4s吗?谢谢

网友:
飞腾4S
铂金6S
好像。。

网友:
上面标的2S-4S,而且都是内置BEC的,就算你不用那是BEC还是在输出。理论上是可以用的。因为通常7805的耐压能到36V。只不过因为压降太大,发热就很厉害。不用的话其实还是会发热,但是肯定会比用小一点。要不你就直接买OPTO的版本,不带内置BEC。天行者貌似没有OPTO

网友:
内在品质是有区别的,直观的感觉,铂金系列的一致性更好,更适合多旋翼

网友:
就是个线性啥的。。。。然后静态电流也好点。。。管子质量好点。。发热小一些。。然后一起刷了BLHeli以后。。就没啥大区别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