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使用有很多课要补!双电机不都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4):
电调使用有很多课要补!双电机不都转是怎么回事?以前是按照规定接线听完“哗”声音就能进入电机转动,只不过是单电机,感觉这也太简单了,导致有很多东西被忽畧过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搞了双发,结果电机总有一个不转,排除了坏电调,换了新电调结果还是不同转,这下子就抓瞎了,不知道该怎么整理了!折开了单个电机联接好能转,当然也出现“哗”的几步曲,但结合到一起就不转,看了一下电调说明书,但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难道说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搞明明白?

网友A:
无刷还是有刷?无刷电机应该不行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连的,信号线并联双电调双电机?还是用双通道控上设置联动呢?双通道控上设联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有你必须单独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使行程一致才行

网友:
有刷电机把电机线并联。
无刷的话必须双电机双电调,然后舵机线的PWM信号线并接。如果你的电调是线性BEC的话那就3根线直接一对一并,如果是开关式的BEC那就必须挑开所有红线仅留一条红线,其余线一对一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连的,信号线并联双电调双电机?还是用双通道控上设置联动呢?双通道控上设联动是没问题的。

我估计 他是 一条信号线   接去 一个电调  接  两个电机。。。两个电机并联。。

网友:
无刷电机不能都接在一个电调上,需要分别接一个电调,并预先设置好油门行程。然后把电调的信号线并联(用Y线即可),并将其中一个电调信号线的红色线拔出。
2个电调的电源线,可以并联接在一个电池上,也可以分开接在2个电池上。

网友:
有刷电机,应该可以呀

网友:
无刷一个电机一个电调。。。不能一个电调接俩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还是有刷?无刷电机应该不行的

现在商家的货单上好象都找不到有刷吧?当然是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 他是 一条信号线   接去 一个电调  接  两个电机。。。两个电机并联。。

断了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也有不断的偿试。

楼主:
现在好象发现了一些原因,油门杆没推到位,一个电机是刚推就动,而另一个则是要推四分之一行程才动,这导致出现推油门只有一个电机转动的假象,这真是一个大笑话吧?可问题还没个完,怎么样解决这个电机行程问题,电机行程怎么调整?分开来调过的,并联了就不好搞了啊!

网友A:
首先,双无刷必须双电调,这个没商量,三相交流电机绝没有并联这一说
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都要调整,要分别调整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双无刷必须双电调,这个没商量,三相交流电机绝没有并联这一说
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都要调整,要分别 ...

分别调了,可还是一个先走动,一个后起动,不同步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调了,可还是一个先走动,一个后起动,不同步如何是好!

额,不知道了……

网友:
既然都已经双电调了,干脆就一个电调接3通道,另外一个电调接6或者7通道(5通道是开关通道,不能接)。然后再混控里设置6或者7通道与3通道随动,这样相当于油门杆控制了两个油门通道,独立工作。相互不干扰。还能分别对单个电机进行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商家的货单上好象都找不到有刷吧?当然是无刷了。

你问无刷电调的问题,却贴个有刷电调的说明书,谁看得懂你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