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 上升/下降 错乱

楼主(2013-06-14):
650四旋翼 天地飞08X控 玉兔2飞控 装有超声波测距  定高自稳飞行 无GPS
在高度为1.5m时左右,打杆下降,飞机会上升一段高度,然后再下降,屡试不爽。

求解?

网友:
把超声波去掉试试。如果非要用超声波的话,兔子2超声波减震要求比较苛刻

楼主:
喔,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A:
不设定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定高试试,

谢谢!

网友:
我装超声波的时候也这样,超声波去掉定高就不会这样了,相当的稳

网友B:
有哪位知道玉兔QQ群号请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哪位知道玉兔QQ群号请回复,谢谢。

群号:197593902

网友C:
兔二连厂家都不推荐使用超声波,内部气压高度计精度已经不错了,去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兔二连厂家都不推荐使用超声波,内部气压高度计精度已经不错了,去掉吧

据说是高精气压计的使用 可以免去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号:1975939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二连厂家都不推荐使用超声波,内部气压高度计精度已经不错了,去掉吧

今晚去掉了超声波,上述现象消失了,可是2米以下超声波精度高些,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有位网友提供如下:“至于玉兔的参数,我的机,都是主平衡30 辅助平衡 15 动态稳定 0 ,主稳定30,辅助稳定15。低数值的参数,让飞控少参与平衡,以免干扰操控过多。”
在这个样的设置下,加上超声波,你可以试试。
声明:我是没试过。
其实,超声波只是在着陆时起作用,如果你能掌握稳定着陆,根本不需要超声波。练习时这是重点。

网友:
又一不慎落 水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兔二连厂家都不推荐使用超声波,内部气压高度计精度已经不错了,去掉吧

同意

网友:
开始我和你一样,去掉超声波就好了。就是超声波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