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13-06-14):
昨天去跑船,发现一个问题。同样的船只换了电机,KV值低的电机反而比KV值高的电机反扭大,比较明显,这两个电机功率差不多,一个是FSD,一个豹子的。由于一个人玩儿,没法拍视频。求解

网友:
KV低的扭力大呀,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很多人说KV值大上小桨抵消反扭啊,豹子电机KV值和功率都要大些FSD的,同样桨情况下按理说应该反扭严重些啊,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KV值大上小桨抵消反扭啊,豹子电机KV值和功率都要大些FSD的,同样桨情况下按理说应该反扭严重些啊, ...

数据各家听听就好你对比过总比听听好

网友:
玩船就要高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KV值大上小桨抵消反扭啊,豹子电机KV值和功率都要大些FSD的,同样桨情况下按理说应该反扭严重些啊, ...

大KV上小桨是为了考虑扭力输出低,配合小桨发挥高转速的优势用的~大Kv带大桨负载大的话电机还吃不消呢~跟抵消反扭没有什么大关系~KV值大桨小扭力是要小很多~不过一般情况只是根据当时出现的情况去调整船底或者配重再或者重心来调整反扭~而不是用桨调~也并不用反扭严重多少来判断什么~最终还是看调整后的速度~这个才是关键~不用纠结什么反扭大小~没意义~反扭这块跑起来调平就可以了~

网友:
假如.
一寸浆转一圈,产生的反扭力为1, 前进距离为1,一秒10圈,前进距离为10,扭力为10。
二寸浆转一圈,产生的扭力为2.2,前进距离为2, 一秒只转3圈,前进距离为6,扭力是多大?
此一秒的情况下那个反扭大?
再假如2寸浆一秒转5圈。前进距离为10了,现在那个反扭大呢?

个人觉得这个反扭是大是小,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就好比车,不是轮子大的就快。

掌握好大小浆的优缺点,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是关键。

我也是新手,个人想的,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