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慢合金铣刀磨损

楼主(2013-06-14):
铸铁雕刻机,4极 2.2kw电主轴,S=12000. F800 下切F200,吃深0.2mm,斜线下刀。
喷切削油,刀具在1小时左右开始变钝,有火花冒出,2小时左右下刃完全磨损没办法继续加工。
铣刀是硬度45 钨钢刀 6mm 4刃  过中心铣刀
加工材料是45号钢

请教如何有效降低刀具磨损,这支主轴输出力矩足够,在S=3000仍然有比较大力矩

楼主:
神油兄说得很有道理,下刀浅就切削油就没烟了

网友:
6mm四刃刀也敢上12000

网友:
明确告诉你  你的转速 过高  乌合刚洗到  属于合金洗到  你的转速太高 进给跟不上 切削液 跟不上 或者 不专业 所导致
45#刚 你可以适当 加深一点 吃刀量 S4800 Z0.25-0.4 F1200

网友:
斜插下刀改成 螺旋下刀  如果一次Z吃0.2-0.3  可以不用 斜插或螺旋  但吓到速度 要掌握好

网友:
硬质合金铣刀  一刀吃几十道 没问题 负载量 不大 可以几乎 不计

网友:
主要是机床刚度不够,对刀具寿命影响很大,所以干钢的机子刚度要非常的好。

网友:
下刀只是0.2的话F3000试试

网友:
刀太软,转速太快!换刀,降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