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小四旋翼处女拍~~~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神,小弟首次航模摄影,勿喷,勿喷。
求大神们鼓励鼓励啦~~~

网友A:
沙发,爪机看不到,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爪机看不到,帮顶

多谢多谢~~~

网友B:
回复如下:
1)祝贺撸主 航 拍 成功!
2)不知撸主使用的什么飞控,机机明显不够稳定,还需要调试(比如罗盘校准、水平校准、桨平衡、震动、布线对飞控的干扰等);
3)在机机不够稳定的情况下,请撸主远离人群飞行,视频中看到不少学生,让人担忧。要知道机机不稳定突发症状时,一但失控,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切记!!!

最后,带美女再次向撸主表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如下:
1)祝贺撸主 航 拍 成功!
2)不知撸主使用的什么飞控,机机明显不够稳定,还需要调试(比如罗 ...

大神,多谢提醒啦~~~
配置在视频结尾都有的,玉兔二代飞控带GPS+(好盈天行者30A+解放2212KV980电机+新手塑料浆)×4+杂牌碳纤450轴距机架+狮子3000mah25C电池+天七控
晃动和振动是因为450小轴距四旋翼硬挂的,那天还有风。

网友:
首拍成功 祝贺一下!建议楼主用好点的桨,做好平衡,这样子拍的视频会更好的!再接再厉!

网友:
祝贺首飞,期望再飞

网友:
记一下配置

网友C(2013-12-28):
看来这个相机真不适合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相机真不适合航拍

原来老高也来了~~~这只是个普通的卡片机,制作以及转码都把像素降低了,而且是硬挂。
这是我上了无刷云台后拍的~~~(制作跟转码还是被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老高也来了~~~这只是个普通的卡片机,制作以及转码都把像素降低了,而且是硬挂。
这是我上了无刷云台 ...

这个相机对焦和调光圈的过程长了,拍的视频总是有些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女呢?

这问题很严峻。到底处女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相机对焦和调光圈的过程长了,拍的视频总是有些虚

哎,就一个小微型摄像头而已,没那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