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充电问题

楼主(2013-06-14):
我看说明书上写不能把充电器插控上充  要把电池取下来充 上次接控上没反应 电池取下来是能充要充多久呢 多少V  用14SG的朋友都这样吗?

网友:
可以插遥控器上充电,没问题,一个晚上就行了,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A:
LZ看说明书不仔细~~

14SG使用自带的镍氢电池的时候,直接原厂充电器插上就可以了充了!(参看说明书第21页右侧文字)

如果使用了选配的LiFe电池组,才需要拿出来用支持LiFe的充电器去单独充!(参看说明书第23页右侧文字)

网友:
原配的电池很蛋疼

网友:
直接用B6充,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说明书不仔细~~

14SG使用自带的镍氢电池的时候,直接原厂充电器插上就可以了充了!(参看说明书第21 ...

是的 才看了 的确是LIFE才需要拿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