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 1.2G接收灵敏度增加提高传输距离!声表滤波器替换

楼主(2013-06-14):
国外网站看到 替换声表滤波器 能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 使传图距离更远,修改后增加了灵敏度3dbi 同样的发射机功率增加一倍!
F480-2 替换成 ECS-D480A 。

国内淘宝上找ESC-D480A元件很少有而且不单买价格又高  (最低40/个  5个起卖)
现在通过查相同型号SAW滤波器找到了替代品。比较接近ECS-D480A的! F480-1
虽然没有ESC-D480A 好。但是肯定比F480-2好。F480-B用的人少也不容易买到
F480-1 带宽 17.80 MHz  |衰减21dB
F480-2 带宽 27Mhz  |衰减21dB
ECS-D480A 带宽 17.6 MHz |衰减19.5dB
F480-B 带宽 16 MHz |衰减15 dB
F480-1 淘宝1元/个

原理缩减带宽增加接收效果!  牺牲视频质量来提高传输距离!AV正常传输11Mhz 就够了,音频5.5Mhz
(有个老外换上8Mhz带宽不知道成功没有....)

罗美没人拆过吗?  不过里面东西应该也差不多。1.2G接收都是老电路。就这点东西

F480-2 替换成 ESC-D480A

网友:
不知罗美用的哪个

网友:
什么都不懂的撸过

网友:
模拟彩色图像传输,在600线时,基带信号是6.5MHz,加上双路伴音信号,带宽肯定不止8MHz。调频调制,频谱带宽最少16MHz。怎么到你就11MHz?
加带通滤波器,减少接收机第一级的带宽,肯定可以增加接收机灵敏度,但你选用的滤波器的幅频特性真的像卖家讲的那样可靠吗?我们理想的滤波器幅频特性最好是“馒头”型,除非定做,成品的滤波器,不可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在中频选频放大器中选用好带通滤波器,只能增加选择性(抗干扰)。

网友:
5.8g怎么改呢?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替换声表滤波器好办法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还有一种东芝芯片的高频头效果更好,基本上在图像全是雪花时还能输出

网友(2013-09-14):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
还有这方面其他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