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410舵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6-14):
装机情况:我将亚拓DS410用作了3A机的平尾,平尾是双舵机,我将它们分别接入我的R6208SB接收机的2和5通道,通过设置混控来使它们同时工作。
电源:6.6V 磷酸铁锂 直接接入接收机。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次我接通电源,只有一个舵机或者干脆所有舵机都不工作,我必须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把不工作的舵机插头从接收机上拔下来再插回去,这个舵机才会恢复正常……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朋友,我与你遇到过同样问题,.
我的是直机,在调机时拔掉电调的 红,蓝 线,导致再次上电时,3个斜盘舵机2个无反应. 后来发现 只能拔开 红 ,黑线,这样再次上电,3个舵机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与你遇到过同样问题,.
我的是直机,在调机时拔掉电调的 红,蓝 线,导致再次上电时,3个斜盘舵机2个无反 ...

我的似乎和电调没什么关系,我的电调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与你遇到过同样问题,.
我的是直机,在调机时拔掉电调的 红,蓝 线,导致再次上电时,3个斜盘舵机2个无反 ...

谢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电调,直接用电调供电(我用万用表测得电调供电是5.02V)舵机工作正常,可以猜测出现问题的原因应该和电压有关,然后我把我那组磷酸铁锂放到6.2V左右时候测试,工作正常。
结论是,由于磷酸铁锂6.6V电压高于DS410标称工作电压6.0V,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电调,直接用电调供电(我用万用表测得电调供电是5.02V)舵机工作正常,可以猜测出现 ...

朋友找到问题的原因就好.我也学习长知识了,同乐.
正好我昨天也遇到个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我新买了 3个 410m (新的). 用同一块电池,同一个电调 (35p),同一个接受机,同一个控. 新买410的通电后只要一碰控杆 就有吱吱的电流声. 但换回我原来的 410 就一切正常.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先谢谢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找到问题的原因就好.我也学习长知识了,同乐.
正好我昨天也遇到个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我新买了 3个 ...

数码舵机都会响吧,舵机有没有加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码舵机都会响吧,舵机有没有加负载?

无负载,那叫声,就像舵机被东西卡住了....我郁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怎么了怎么被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负载,那叫声,就像舵机被东西卡住了....我郁闷坏了

如果三个舵机中只有这一个叫那么可能它有问题,如果都是这样那应该没事,数码舵机都会吱吱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三个舵机中只有这一个叫那么可能它有问题,如果都是这样那应该没事,数码舵机都会吱吱叫的

未必的,叫是舵机没有到位,在修正,所以不停的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的,叫是舵机没有到位,在修正,所以不停的吱吱叫

他说动摇杆时候会响,数码舵机精度高一直在修正当然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