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大疆wkm的航模摄影照片如何与gps等数据同步对应起来,gpsexporter如何用?

楼主(2013-06-14):
    单位上了一套无人机航模摄影,用于摄影测量初步应用研究。是6旋翼配的大疆WKM飞控+iosd图传+多点地面站,试飞了两次,感觉不错,用nex7拍摄的正射影像也很清晰。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老师,大疆的GPS数据如何与“拍照”同步对应起来???因为摄影测量有个重要文件就是“POS数据”(拍摄某张照片的GPS位置和飞行姿态数据,就是“经度、纬度、高度、俯仰角、横滚角等),看到大疆有GPSexporter这个软件,但是照说明的用wkm调参软件连接主控(说明这样写的),不知道调参软件哪里可以导出DAT文件,导入地面站log文件夹中的“xxx gslog.dat”文件没用,后来在iosd中导出“fly xx.DAT”文件,用gpsexporter可以导出gps数据和飞行姿态数据,但是那是整个飞行过程中的记录,不知道如何与“拍照”动作对应起来。用地面站的“摄影测量工具”也只是飞行航线规划,在航线上有定时或定距执行“拍照”动作,但是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航线中“拍照”动作对应的数据在哪里导出。
    在大疆的问题反馈留过言,但是没有回复。所以,到模型网来请教各位老师,有知道这个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是  行业应用级别的,测绘用的。应该没有对民用开放。详情还是咨询厂家吧。

网友B:
是的,,建筑测绘用得比较多

网友:
航测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是  行业应用级别的,测绘用的。应该没有对民用开放。详情还是咨询厂家吧。

别不懂装懂。
你用过50点地面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建筑测绘用得比较多

这个和建筑测绘有啥关系?
别装明白人!

网友D:
同问,顺便问楼主,仅用来拍照片吗,有想过测地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建筑测绘有啥关系?
别装明白人!

不懂别在这装,,,你知道几个叫。。。我们给亿达拍过,,不懂别说话,,只能说建筑有时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建筑测绘有啥关系?
别装明白人!

你明白你说说,,最烦你这样,,到处装逼

网友:
抛砖引玉都不懂,,还逛什么论坛

网友E:
我正想昇級50點地面站,但也有和樓主相同的問題,請dji回復一下。

网友:
同求  遇到同样问题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顺便问楼主,仅用来拍照片吗,有想过测地形吗?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在成都开会,才回来。我们搞这个最终目的就是用来测地形,因为采用多旋翼比较稳,上手快,先培养整个系统起来,然后再考虑上固定翼等留空时间长的。现在已经能利用照片生成拼接图,而且可以生成三维数字模型,就是因为暂时无法解决GPS定位数据的问题,不然地面高程精度还能更好,以后在地面增设控制点后就可以做“正射投影”和DTM数字地形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想昇級50點地面站,但也有和樓主相同的問題,請dji回復一下。

我们是单位初步应用研究,觉得大疆的地面站还不错,50点的用于1平方公里,高度100-300m(我们单位),挺不错。但是就是GPS数据同步对应不了,现在无法进一步提高航片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在成都开会,才回来。我们搞这个最终目的就是用来测地形,因为采用多旋翼比较稳,上手快 ...

生成三维数字模型?朋友是怎么测出飞行器和地面之间的距离的?用激光测距仪?查了一下小型的测距仪好像不能一下子保存大量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成三维数字模型?朋友是怎么测出飞行器和地面之间的距离的?用激光测距仪?查了一下小型的测距仪好像不 ...

飞行器与地面距离就是飞行高度啊,飞行高度在飞控地面站或GPS数据中就有,不用测距仪来精确测量该距离。摄影测量的精度控制主要是在地面设置控制点(控制点的测量基本上还是用全站仪或RTK等手段精测),利用控制点来控制航片生成的数字模型的高程精度(如几何学上三点可控制一个面等原理),朋友可以看看摄影测量的书,我也只是初步学习,有说的不贴切的还请多多指教。哦,还有航模摄影摄影测量现在采用无人机理想状态听说可以达到1:500地形图的地面分辨率,但是实际使用基本上都是在1:2000以上比例了,所以精度不是想象的要求那么高。

网友(2013-11-1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在成都开会,才回来。我们搞这个最终目的就是用来测地形,因为采用多旋翼比较稳,上手快 ...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做的拼接图?有时候一口气连续拍摄很多照片,用photoshop做拼接图都不行啊。。。
有什么软件能够做成连续的拼接图么?网上的大多是拼接360度全景图的,而不是拼接地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