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手 飞越PRO FBL 求模友看看这配置性价比如何?说两句

楼主(2013-06-14):
请模友们给点意见。新手上路,走起。

网友A:
配置不错,很合适新手。米多可以换215MG,锁尾舵机可以用更好,或上6S电机。K8很合适,电调也不错。飞越空机要换螺丝。横轴换防射的吧。俺一个月射桨2次,都是飞越的横轴螺丝断了。
价钱便宜啊,求淘宝链接。

网友B:
配置不错,不过俺把电调换成了花牌50A,尾舵换成了SKT215MG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把头子换成7075,其他不用换了。
3980动力不错,其实在450上6S并不比3S暴力,只是飞行时间略长一分钟左右而已。
俺用3980配12T电机齿改480用360桨依然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很合适新手。米多可以换215MG,锁尾舵机可以用更好,或上6S电机。K8很合适,电调也不错。飞越空机 ...

多谢,弱弱的问一下 6s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
K8420哪里买 求给链接!!

网友:
已经1795元了,估计还要一倍的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错,不过俺把电调换成了花牌50A,尾舵换成了SKT215MG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把头子换成7075,其他不用换了 ...

其实我发现你们都没注意一个问题。多飞一分钟是,还有就是温度。6S连续草无压力。。。3S在夏天连续怕是有点困难哦!

网友:
新手建议降一下配置,但是不要用烂货,话说垃圾辉胜9G当斜盘和锁尾都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弱弱的问一下 6s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个人感觉。。。按照你这个配置的价格来说。花牌6S电机很适合你!
6S  40A的电调很适合!

网友D:
电调换花牌50a
用花牌6s电机,6s费用和3s差不多
锁尾换亚拓ds525m,锁得好,寿命长。

用k8是正确的,有条件还是用v8,可以用一辈子不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弱弱的问一下 6s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6S,3S是指电池是6节的还是3节的意思。
楼主还是补充一些常识再下手买吧

12楼的意见不错,有米的话,听12楼的意见吧,其他的你选择都不错。我的补充意见是换防射横轴,俺是射桨射怕了

网友:
你这入门的配置斜盘够高啊 呵呵 锁尾一下掉下来了 你还是统一统一吧 如果模拟器已经练得很好了就直接上好设备 锁尾换FUTABA S9257正品 陀螺用KDS EBAR V2 如果没练过模拟器或者感觉自己还不太行的就把你的斜盘降点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发现你们都没注意一个问题。多飞一分钟是,还有就是温度。6S连续草无压力。。。3S在夏天连续怕是有 ...

温度问题具体要看什么电机
我一架450用450MX,连操10电也仅仅是温热而已。
另一架480用3980,刚换上不久。现在的天气连操5电有点热但绝不至于烫手。

网友:
易损配件还要投入很多。这东西无底洞。。。

网友:
锁尾换了

网友:
新人一起加油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问题具体要看什么电机
我一架450用450MX,连操10电也仅仅是温热而已。
另一架480用3980,刚换上不久 ...

我用得是花牌3860那款。。。痛苦。。温度不低哦。。而且铂金40A的电调温度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得是花牌3860那款。。。痛苦。。温度不低哦。。而且铂金40A的电调温度也不低!

其实感觉和电池也有关系,用65C比45C温度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感觉和电池也有关系,用65C比45C温度高很多

嗯。这个是的。。。电流高了不少。。。
看中6S(就450来说哈)就是因为电流小嘛!!
我的花牌3860 设定BB3.7V 7分钟左右下来电机电调温度就有点高了
                   设定BB3.6V  10分钟下来,电机电调电池温度都不低!
最近就是在考虑换6S的事情。。。如果换个电机能解决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换6S了!

网友A:
别听什么新手降低配置的话,想玩好还是要好设备。有了易碎舵机臂,舵机就不死了。

网友:
建议整机轴承都换了,飞越轴承不耐操,没几个起落各种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是的。。。电流高了不少。。。
看中6S(就450来说哈)就是因为电流小嘛!!
我的花牌3860 设定 ...

如果换电机还是450MX温度比较低

楼主:
花牌 好像存在虚标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电机还是450MX温度比较低

贵了一倍哟。。。。值得?还是花牌最新那个值得?性价比!

网友:
这就挺好了,够玩一阵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调换花牌50a
用花牌6s电机,6s费用和3s差不多
锁尾换亚拓ds525m,锁得好,寿命长。

求你450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什么新手降低配置的话,想玩好还是要好设备。有了易碎舵机臂,舵机就不死了。

认同,用上好设备不烦心,炸不炸机是人操作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贵了一倍哟。。。。值得?还是花牌最新那个值得?性价比!

看自己喜好喽
450MX成色不错的收个二手150到170左右。温度没的说,不过一旦电机轴或轴承挂掉就没得救。
3980新的才128,轴才5块一根吧。无非就是温度稍微高点。
我450用450MX,480用3980。飞行感受没啥太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你450的配置!

飞越680空机,改480
215+520
花牌6s电机 50a电调
瑟福vbar

网友:
锁尾差点 其他无任何压力 电机也可以 但是个人倾向于花牌 电调就用铂金40A足够 另外 不要想着上6S 既然新手就按照这个配置 足够练习基本功,包括温柔3D都可以轻松应对,但是前提是锁尾一定要上好的,虽然飞越的9257没有问题,但是寿命确实堪忧,而且锁尾性能和525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早知道我当时就上6s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