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7045?西马特的U1又如何呢?

楼主(2013-06-14):
这几天有点闲心就来论坛搂搂!结果又毒发!
看上了西马特那个U1了!
但是看见大家都比较愿意买7045!!!
不知各种原因?
那个资深高手还在坛子里呢?给比较比较!介绍一下优缺点!!!谢谢:-P!!!!

网友:
一个是工厂用,一个是家庭用。一个是壮汉,一个是帅哥。

网友:
一个是李逵,一个是燕青。

网友:
我现在玩的就是u1
如果您是玩机人的话,u1是很好玩的,
我重申一下,是好玩
如果您是精度党,
u1,不适合您
如果您是生产党
u1,也不适合您
u1,适合家庭玩家
功能很强大
效率很低下
会玩的您头昏眼花,不亦乐乎

网友A:
车,磨,钻,铣,锯,u1都能干
但都不专业,且加工范围都偏小
但做为家庭业余休闲玩家来说
属有意思的玩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磨,钻,铣,锯,u1都能干
但都不专业,且加工范围都偏小
但做为家庭业余休闲玩家来说

头像上这个JJ是啥型号的?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像上这个JJ是啥型号的?给个链接看看。

就是u1啊
还有一种叫su1,其它都一样,电机是500w的,贵了800元
当时订货时,西马特厂家也劝说买u1,说是性价比高
以我个人使用来看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钢来加工
倒是家庭经常用到木器加工修复
这u1加工木料,用金属刃具,光洁度高,误差小,
家人也认同
皆大欢喜

网友C:
不是同一个档次不好评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个档次不好评价

因人而异
7045,送给我,我都不敢要,没地方放,也太重
这u1,重95公斤,我都嫌重了些,
家住高层的人玩机床,适合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人而异
7045,送给我,我都不敢要,没地方,也太重
这u1,重95公斤,我都嫌重了些,

原来这就是U1,95公斤差不多了,小钢件也可以玩了,只要不是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人而异
7045,送给我,我都不敢要,没地方,也太重
这u1,重95公斤,我都嫌重了些,

U1的精度如何?
如果考虑改数控的话又如何?
是否可升降的U1平台对改数控不利?
看样子7045体重不轻哦!折中的体重是不是X2更合适?
我看坛子里还有几个也买的U1,并且,喷了干式润滑!
这种小铣床的润滑方式里,是贴塑~强制润滑(就是有油泵和压力的那种润滑)~还是用老美的干式润滑方式好呢?
挖坟时,看见有说铸铁燕尾曹的方式,来回100多次就有磨损误差了!接受不了!看老车工玩铣床,总那么用着,也没说有精度问题哦~~~

网友:
古人云十大九不输,有地方放置7045,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U1的精度如何?
如果考虑改数控的话又如何?
是否可升降的U1平台对改数控不利?

U1适合作为第二台铣床。我那台上了干式润滑涂层+二硫化钼油脂。打算把U1改成数控,但主要是做2D加工,并且配半自动数控模式。同时卧铣位置改装成小平面磨床。立铣打算另外再入一台PX32。

网友:
SU1挺好的,我看了很久,馋啊

楼主:
SU1 我肯定是不会选的!就电机功率大点!其它参数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适合作为第二台铣床。我那台上了干式润滑涂层+二硫化钼油脂。打算把U1改成数控,但主要是做2D加工,并且 ...

看样子这个U1和7045比干活的话还是有差距的!
小家伙的造型和功能按likng说的,真是挺好玩的!花样,玩法,肯定多多!
基本明白了二者之间的差距了!
一般的铣床,是否润滑就自己装个叫~~~~手捏泵?就可以了!!?

网友:
呼叫LK,U1能胜任将一个45号调制方坯挖成壁厚1个的箱体吗?我准备入手铣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车,磨,钻,铣,锯,u1都能干
但都不专业,且加工范围都偏小
但做为家庭业余休闲玩家来说

200X100X60的45号调质钢方坯U1能加工不?精度能不能进0.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X100X60的45号调质钢方坯U1能加工不?精度能不能进0.01?

不好意思了,这u1买回来我还没啃过钢,只锯了个铜另件,那是刷刷的,
至于精度达到一丝,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您精整过
u1这种独立动力头结构只说明三点
它是有点万能的
它是有强大diy能力的,它的这俩个动力孔,给您想像空间很大,够您折腾
它的精度是不够的

楼主:
就最后这句话最伤人喽~~~~

要买铣床的哥们选好了也告诉我一声,做个参考!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