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求助

楼主(2013-06-14):
我有份图纸,是一叶轮式焊接结构件,我对这个是外行,想请教坛里能看懂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一,红方框里是标着,15度,3-M16通/均布。意思是说在圆周上均匀分布打三个M16的螺丝孔吗?二,椭圆处标2X6-Φ10X40(配焊),是什么意思,下料的话该切割几块,什么尺寸?。三,绿框该怎样处理也是焊接上的吗,是个什么形状的件?里这样可能看不清,我单独截个图,

楼主:
绿框里怎么中间好像有跟轴似的,具体应该是个什么结构的件呢?

网友A:
有点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哦,

其实零件本身不复杂的,就是一个叶轮,不过倒挺重,200多公斤

网友B:
好大一个轮子,干嘛用的?红方框里就是你说的意思!叶片上的22孔应该还要加反击板或者铲斗之类的配件吧?配焊是通过挖补焊接找平衡或加强结构受力能力的那个方框应该是大致范围。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一个轮子,干嘛用的?红方框里就是你说的意思!叶片上的22孔应该还要加反击板或者铲斗之类的配件吧?配 ...

十分感谢lcj1234师傅,对,就是你说的要加耐磨块,这是个冲击破的叶轮,从厂家买太坑人了,要一万五,而且这还是个易损件,一年换4个了,今天还是找人定做了,买材料才花了1500,还是耐磨钢的,估计做起来也就两千,再定做批里边的铸钢护板,总共也花不了40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