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是不是跑起来推力才大?

楼主(2013-06-14):
第一次玩固定翼,今天刚装好F15用手抓着油门推到最大赶紧推力还不如塞斯纳啊。

楼主:
我把手放在出风口出倒是感觉风大的不行,电机声音也暴。

网友A:
一般的64的涵道加3S还真没有2212的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64的涵道加3S还真没有2212的力大

黑旋风64  铂金40A 花牌3S。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明天试飞 先在地上跑跑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旋风64  铂金40A 花牌3S。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明天试飞 先在地上跑跑看。

涵道机随着进气的增加速度会有一点提升的 在空中的时候  不过你最好垂直向上拿在手里 推油门试一下飞机的推重比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随着进气的增加速度会有一点提升的 在空中的时候  不过你最好垂直向上拿在手里 推油门试一下飞机的 ...

明天首飞

网友C:
第一次玩固定翼你就玩小涵道,估计凶多吉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玩固定翼你就玩小涵道,估计凶多吉少。

别乌鸦人哦 真炸了会……

网友:
飞飞试试看。可能感觉不同

网友:
祝首飞成功,明天我们也两架342首飞!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第一次就上函道!

网友:
涵道入门不错,相对安全,起码不会打手,很难炸坏动力。

网友:
涵道本来就不是强调推力的,像真度和气流速度才是涵道的追求。